大家帮帮忙,怎么用定时器控制电机按一定一律旋转呢啊

楼主:
昨天给一个师妹做了一个课程设计,使用msp430f149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来实现洗衣机的最简单的功能,我本来写了一个程序,觉得理论上还行,但是今天在电路板上测试却不能实现呢,课程设计的目的是控制电机转动,规律为  正转4s-----暂停1s------反转4s-----暂停1s,如此循环,我是用的定时器A设置CCR0,采用增计数模式通过中断的方式,现在不行啊,哪位可以帮一下忙,小弟第一次发帖,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就是通过P2.0和P2.1口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
好心人看一看给小弟一点建议哈,谢谢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哈,谢谢了

网友:
这是我写的程序,肯定不对啊,找找错误点吧
#include
#define keyin  (P1IN & 0x0f)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temp=0,m=0,flag,x;
void delay(void);
void qiangxi(void);
void ruoxi(void);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8分频
                                    //ACLK时钟频率为32768Hz,8分频后为4096
                                    //所以1秒时间为计数值为4096
    P1DIR = 0xf0;                   //设置P1.0—P1.4口为输入,其余口输出
    P2DIR = 0xff;                   //设置P2口方向为输出
    P2OUT = 0x00;                   //设置P2口输出为低电平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1)
    {
        if(keyin != 0x0f)           //如果有键被按下
        {
            delay();                //延时消抖
            if(keyin != 0x0f)       //再次检测按键状态
            {

                temp=keyin;
                while(keyin != 0x0f);     //等待按键被放开
                switch(temp)              //转换键值
                {
                case 0x0e:                //按键1被按下,减时间
                          m -=m;
                          while(m<=0) m =0;

                case 0x0d:                //按键2被按下,增时间
                          m +=m;
                          while(m==60) m =0;

                case 0x0b:                 //按键3被按下,弱洗涤
                          for(m=m;m>0;m--)
                            {
                              for(x=6;x>0;x--)
                              {
                               ruoxi();
                              }
                             }

                case 0x07:                 //按键4被按下,强洗涤
                          for(m=m;m>0;m--)
                            {
                              for(x=6;x>0;x--)
                              {
                               qiangxi();
                              }
                             }
                default :
                          break;
                }

            }
        }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flag==1)
    P2OUT =0x00,
    flag =0;
}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用于按键消抖的延时
********************************************/
void delay(void)
{
    uint tmp;

    for(tmp = 12000;tmp > 0;tmp--);
}
/*******************************************
函数名称:qiangxi
功    能:用于控制洗衣机处于强洗涤状态
********************************************/
void qiangxi(void)
{
   P2OUT =0x01;
   CCR0  =16384,flag=1;                     //正转4s
   CCR0  =4096;                             //暂停一秒
   P2OUT =0x02;
   CCR0  =16384,flag=1;                     //反转4s
   CCR0  =4096;                             //暂停1s

}
/*******************************************
函数名称:ruoxi
功    能:用于控制洗衣机处于弱洗涤状态
********************************************/
void ruoxi(void)
{
   P2OUT =0x01;
   CCR0  =12288,flag=1;                     //正转3s
   CCR0  =8192;                             //暂停2秒
   P2OUT =0x02;
   CCR0  =12288,flag=1;                     //反转3s
   CCR0  =8192;                             //暂停2s

}

网友:
楼主电路设计首先就有问题,220V的交流电机的转向功能要设计成互锁逻辑,低压部份和高压部份要隔离,可控硅部份的电路也要正确。
关于程序,可设置一个基本时间常数的定时器溢出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根据进入中断的次数对一个专门定义的时长寄存器进行累加,到预置值则调用转向控制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