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2中未分配的引脚设置问题

楼主:
昨天刚收到EE-FPGA的学习板就迫不及待的开始调试了,EE-FPGA例程中貌似木有提到未分配的引脚设置问题,如果不把它们设为高阻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问题问得很好

个人感觉:
第一:可能会引入干扰
第二;  增加功耗

当然平时一般都是照葫芦画瓢,还真没仔细考虑过,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学习了 昨天用别人的板子试了一下,如果没设置三态的话片子会轻微的发热,应该是增加功耗了

网友:
可能会引起干扰,会使你的测试仿真,以及硬件调试过程中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养成好的习惯,把不用的管脚设置成为三态就好了

网友:
CPLD 芯片烫得不行,才发现是未用的引脚被默认输出接地了,没有手动设为输入三态(Input Tri-stated),设置之后就不烫了
步骤:Assignments--->Device--->Device and Pins--->unused pins--->Input Tri-st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