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件包含和NiosII_IDE编译器

楼主:
  1.各种文件的内容
    头文件:函数声明,数据结构定义
    驱动C文件:函数定义,需包含对应的头文件
    main函数文件:包含各头文件,并使用头文件中定义的数据结构以及声明的函数
   注:头文件中声明的函数多用extern修饰,因为很多都会被外部文件调用;数据结构就不必加extern了,因为包含头文件时,定义的变量相应的会被用上。
  2.文件的包含
    包含本文件夹的头文件:#include "XX.h"
    包含与本文件夹同级的文件夹里的文件:在NioII IDE里#include "../inc/XX.h",在Keil里#include "..\inc\XX.h"。需要注意斜杠的方向不同!
    包含上上级文件夹里的文件:"../../xx.h"或者"..\..\xx.h",注意斜杠!
  3.条件编译
   在NiosII IDE中,如果main文件中有需要条件编译的代码,最好把条件编译的控制条件在main文件定义好后,再包含相应的头文件;不要再头文件中去定义控制条件。否则,编译器会报错!
   在驱动C文件中有条件编译的代码,可以在此文件的开头定义开关量,编译器不会报错。
  4.NiosII IDE编译前一定要手动保存,它有点儿懒,不会主动帮你保存你修改后的内容。

网友:
在NiosII IDE中,如果main文件中有需要条件编译的代码,最好把条件编译的控制条件在main文件定义好后,再包含相应的头文件;不要再头文件中去定义控制条件。否则,编译器会报错!
   在驱动C文件中有条件编译的代码,可以在此文件的开头定义开关量,编译器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