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0_B】怎么使用?

楼主:
ADC10_B只有一个ADC10MEM0,也就是每次只能转化一个通道数据,如果我想同时转化多个通道的数据该怎么办呢?

我原本的想法有两个:

第一,采用Single-channel, single-conversion,每次转换好一个通道后,写指令改通道,再转换,再改通道。可是每次都要重新设置ENC和各种中断,速度跟不上。

第二,采用Sequence-of-channels,可是通道也不是连续的,中间还有io口需要使用。

请教各位还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
无法同时转换多个通道,其实片内AD只有一个,靠轮询多输入端实现的所谓“多路AD”。对速度有严格要求,需要使用外部高速AD,有的应用甚至要求每路独占AD资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有些单片机为什么可以同时转换呢?例如F147就是有多个ADCMEM的。
此外,如果我想实现这个多通道采集的功能,还有什么别的方法么?

网友:
可以外加一个模拟开关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点太麻烦了,请教一下既然不能同时采集数据,他干嘛还要有这么多采集通道呢?

网友:
多通道采样是一种轮询的方式进行采样转换,200K的采样率也是指轮询多通道的采样率。

网友:
ADC10上有DTC,可以大大减少代码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