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忙大家帮

楼主:
5系列中,TA的增模式和连续增模式有区别吗?

按理说连续增模式是从初值到0xFFFF,增模式是从0到TACCR0,但我看的一些例子中在连续增模式下都是给TACCR0赋值,这个值好像不是初值,应该是终值,那不是和增模式一样了吗?

急~~

网友:
有区别你看一下他们的最大值有什么区别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void Init_Ta0(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P1DIR |= BIT0; // P1.0 作为输出
Init_Ta0(); //TA0 初始化
_BIS_SR(LPM0_bits + GIE); // 进入低功耗LPM0
}
void Init_Ta0(void)
{
TA0CTL = TASSEL_2 + TACLR; // SMCLK, 计数器清除
TA0CCTL0 = CCIE; // CCR0 中断使能
TA0CCR0 = 50000; //配置定时值
TA0CTL |= MC_2; //连续计数模式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BIT0; // LED1 闪烁
TA0CCR0 += 50000; //CCR0 重新配置
}
这个实验要求TA定时50ms,0.05*1048768=52437.8
第一问  为什么给TA0CCR0设置为50000,这个值怎么算来的?
第二问  在连续增模式下这个值是初值还是最终值?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