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虾做过LM3S的usb host模式?

楼主:
我在做的时候,修改的官方例程,发现,只是在芯片上电过程中可以枚举到u盘,而在芯片启动后插入的u盘没法枚举到,网上关于usb host的资料不多,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才好,希望有经验的大虾能够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 这部分还没深入接触过。

网友:
定期轮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上2位的关注。
我也想定期轮询,但是不知道调用哪个函数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楼主,如果是tempest系列的,我可以给你发个例程,以前也遇到过你的说的问题。时间有点长了,具体原因我也记不太清了,好像是9000系列的例程里的host例程是用的otg模式,如果楼主的应用硬件按照host设计的,就会出现问题,因为otg的需要ID线的,可以按照我附近中的代码改成强制host模式的就可以用了,楼主可以试试。在21ic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不知道和楼主是不是一个人。

网友:
谢谢5楼,我没在21ic发帖,所以那个贴应该不是我的。
我今天研究官方的usb电路发现,他是使用了USBEPE和USBPFLT引脚,而我的板子上这两个引脚是没有用的,估计跟这个有关系,还在继续研究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一样的问题,你试我附近里的工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