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 uart

楼主:
我用板子的虚拟串口测试通讯是正常的,但是自己在UART0,UART1上外接MAX3232和电脑通讯时,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UART0数据全为FF,UART1接收不到数据,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你用UART1吧,UART0毕竟被虚拟了

就是说硬件“有病”,用UART1试试吧,反证我试了好用

网友:
成功了,哈哈

原来是我的串口调试助手设置的波特率和程序里的不同所导致的显示为FF,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下UART0和UART1都Ok了!

UART1外围芯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