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对接地电阻的性能进行检测

楼主:
接地电阻

是指电流经过接地体进入大地并向周围扩散时所遇到的电阻。大地具有一定的电阻率,如果有电流流过时,则大地各处就具有不同的电位。电流经接地体注入大地后,它以电流场的形式向四处扩散,离接地点愈远,半球形的散流面积愈大,地中的电流密度就愈小,因此可认为在较远处(15~20m以外),单位扩散距离的电阻及地中电流密度已接近零,该处电位已为零电位。接地电阻

的测量原理
      接地电阻的测量是按照公式来进行的:给接地装置(接地极或接地网)施加一个电流I,测量出接地极(网)上的电压U,电压与电流相除,就得到了接地电阻。看似简单,但是,这个电流如何正确的施加,这个电压如何测量准确,却并不是每个测量者都知道。本文向读者介绍的就是这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在三极直线法和三角形法测量接地电阻时需要在远方临时打一个辅助电流极,其目的就是为了给电流提供一个回路。而在钳表法中,不需要打临时的辅助电流极,并不是电流不需要回路,而是要找寻现雷电流的分布测量接地电阻时的电流分布成的可以用作为回路的电路。通过接地装置流入地中电流的场的分布,是雷电流的场,这是一个向四周扩散的电流场,是测试电流的场,是一个向一边扩散的畸变的电流场。

测量电压与辅助电压极
      电压是指接地装置(网)与大地零电位参考点之间的电压。大地零电位参考点在哪里,如何取得,是接地电阻测试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显然我们不可能到无穷远的地方去找零电位参考点,而是在一个较近的可以接受的地方寻找零电位参考点。在接地电阻测量中,需要在选做零电位参考点的地方打一个辅助电压极,用一根导线将参考电位取回来,它与接地装置(网)的电位之差,就是我们需要的电压U。要找一个真正的零电位参考点在现实测量工作中可能很不容易,但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尽可能接近零电位的地方,或者其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地方。如果这个点的电位不是真正的零电位,而是比零电位大一点,或小一点,那最后得到的电压和测得的接地电阻就会有或大或小的误差。多大的误差能够为我们所接受,这就需要通过测量结果来判断。在这里,不仅要了解测量原理,还要具备相应的实际测量经验。总之,为保证接地电阻测量的准确,关键就在于零电位参考点选取的正确与否以及对测量结果的判断。

测量电流的施加与电流辅助极
      测量电流是指“流过接地装置入地的电流”。这个电流与导线中流过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在导线中,电流沿导线流动,形成连续的闭合回路,其路径是确定的和可预见的。而“流过接地装置入地的电流”却扩散到大地里,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它是怎么形成闭合回路,以满足电流的连续性和闭合性规律呢?

接地电阻

测试结果的判断
        以接地电阻为纵坐标,以距离为横坐标,将测得的几个接地电阻值描绘在一张坐标图上,形成一条接地电阻的曲线。如果其中有至少三个电阻值的连线趋势走平,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接地电阻值就是其准确值。不绘图也可直接判断,在所有测得值中,如果有三个以上电阻值之间相对误差小于3%时,就取这几个值的平均值为最后的测量结果。

接地电阻

测量的三极直线法
    三极直线法是接地电阻测试中使用最多和最普遍的方法,测试时被测接地网、电压辅助极与电流辅助极三点(极)按一直线布置。在三极直线法测量中,这三个极如何布置呢,具体说,辅助电压极与辅助电流极与被测接地装置(网)的距离如何布置和掌握,这是测准接地电阻的关键之一。一般接地电阻测试仪器仪表都提供有两根辅助接地极,并配套有两根测试导线,一根40m,另一根20m。有些仪器,如日立Kyoritsu 4150A表,的配套导线还更短。用这样的配套导线能否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呢?这是每一个测量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通常是采用试探法找寻大地零电位点的准确位置。其方法就是在三极连成的直线上,在比表1所列α的范围稍大的区域内,例如(0.5~0.7) d13范围内,以d13的3%为间距,连续打打5~7个电压辅助极,进行5~7个点的测量。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打一点测一点,拔起电压极再打下一点位,测下一个数据。对于电压极的每一个点位,可以测得一个接地电阻值。

接地电阻

测量之三极三角形法
        在某些情况下,在测量大型接地网的接地电阻时,由于地形的限制,很难将电流极打到(3~5)D远的地方。为缩短电流极的距离,可采用三角形法测量接地电阻。三角形法是将辅助电压极与辅助电流极以夹角q向两个方向布置,接地装置、电压极与电流极三点呈等腰三角形,经理论计算和实测表明,当d12=d13 ≥ 2D,θ= 30°时,测量误差δ≈±10%。

网友:
学习了,我认为低频的用万用表测试也很简单和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