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系列中 TA1IV 怎么用,最好举个例子

楼主:
或者写下套用格式(我就知道用switch语句,但switch及case后面的条件不知道)

网友:
TAIV Bits 15-0 Timer_A interrupt vector value
TAIV Contents Interrupt Source Interrupt Flag Interrupt Priority
00h No interrupt pending
02h Capture/compare 1 TAxCCR1 CCIFG Highest
04h Capture/compare 2 TAxCCR2 CCIFG
06h Capture/compare 3 TAxCCR3 CCIFG
08h Capture/compare 4 TAxCCR4 CCIFG
0Ah Capture/compare 5 TAxCCR5 CCIFG
0Ch Capture/compare 6 TAxCCR6 CCIFG
0Eh Timer overflow TAxCTL TAIFG Lowest

数据手册上都是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break;
  case 4:                                   // Vector 4 - TXIFG
   break;
  default: break;
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