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段程序哪有错误,运行后灯没有闪烁

楼主:
用的是MSP430F5438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Init_Ta0(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P1DIR |= BIT0;                                // P1.0 作为输出
Init_Ta0();                                      //TA0 初始化
_BIS_SR(LPM0_bits + GIE);         // 进入低功耗LPM0
}

void Init_Ta0(void)
{
TA0CTL = TASSEL_2 + TACLR; // SMCLK, 计数器清除
TA0CCTL1 = CCIE;                    // CCR1 中断使能
TA0CCR1 = 50000;                   //配置定时值
TA0CTL |= MC_1;                     //增计数模式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 (void)
{
  switch(TA1IV)
  {case 2:P1OUT ^= BIT0;        // LED1 闪烁
          break;
  }
}

急~~

网友: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 TAIE;  // SMCLK, contmode, clear TAR
                                            // enable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TA1IV,14))
  {
    case  0: break;                          //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6: break;                          // reserved
    case  8: break;                          // reserved
    case 10: break;                          // reserved
    case 12: break;                          // reserved
    case 14: P1OUT ^= 0x01;                  // overflow
             break;
    default: break;
  }
}

CCIE是对CC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