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无线抄表

楼主:
本人新手,对ZigBee基本不了解,现要做一个ZigBee的无线抄表系统中抄表终端到采集器间的软件部分,请问各位我该怎么去做,用到的有CC2430,LED显示模块,几个按钮还有RS232串口。
最好有各个模块的初始化代码,以及各种功能的实现方法做参考。
谢谢各位!
资料可发邮箱:1972773692@qq.com

网友:
是不是问题太多了,怎么没人回复呢,那一个个来吧

LED初始化程序怎么写的,加个备注谢谢哈!

网友:
LED初始化协议栈已经写好了,只要调用函数就可以了。
这个如果不是很复杂的话,只要调用串口读写和无线发送接收的函数就可以了,不是很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特复杂的,但是规定要用到协议栈,我刚开始学,基本不懂,还在看资料。这些LED,键盘的调用程序是什么呢,能不能写一下,谢谢

网友:
光写API你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啊,你可以找个sample,看下他的函数实验,基本上都是调用几个API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在各种看资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