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与接收头的匹配

楼主:
用51单片机开发板做红外遥控收发实验过程中,遇到个问题,如下:

         发送,用的是万能红外遥控;接收,就简单的用个红外接收管,数据端接单片机外部中断口,用1602显示收到的32 bits数据;

 1. 不进行任何设置,直接按遥控上的键,不是“引导码,数据码,数据反码”的规范形式,以遥控按键1和2为例,显示如下:

                            1------- “00 FF FF FF”

                            2------- “01 FF FF FF ”

 2. 偶尔发现遥控反面有个设置说明,该说明全文为“ 按住‘设置’键(约5秒)直至灯亮,再按‘电源’,电视出现静音符号后再按‘设置’完成 ”。

       由于这是对单片机发送,不可能出现‘静音’标识,所以我就 “ 按住‘设置’键(约5秒)直至灯亮,再按‘电源’,再按‘设置’完成  ”

     这样操作之后,再按遥控键,显示有了变化,变成了上面提到的规范形式,仍然以遥控按键1和2为例,显示如下:

                           1----------“0E 0E 00 FF”

                           2----------“0E 0E 01 FE”

      然后,关掉单片机电源,重新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再发送数据,结果和2相同。似乎过程2就把红外遥控器和单片机板上的接收头匹配了。

      我的疑问是: 1. 有这样一个“匹配”的过程吗?如果有,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2. 这个“0E0E”的引导码是怎么产生的?

      求各位指教

网友:
这个是一般情况,遥控器的编码差别很大.
发送时以示波器看到的波形一致就不会有问题了.具体的那个码是什么无关紧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遥控器在设置前后发出的编码为什么不同?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哇,好高级,你的红外接收是用的什么呢

网友:
要注意同步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发射和接收的码流率相同才能正确还原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示波器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接收管用的是IR1308,数据线接P3.2口,其他分别接5V和地,接收部分就这;
发送部分就一个万能遥控,里面是谐振器CRB455E、键盘、红外发光二极管。

我也非常疑惑,如此简单常规的硬件怎么可能实现这个“设置”过程呢?
查看软件,也只与解码相关,根本没有与“设置”相关的。

网友:
    苦于手头无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指引!先去了解了解码流率

网友:
要对应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