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5.4版本需要更新仿真器固件么?

楼主:
看到:

IAR for MSP430 V5.40 采用了全新的TI的MSP430仿真器链接文件,安装之后,需要更新固件才可以正常使用MSP430仿真器,运行更稳定和流畅了, 但是此次更新不仅更新了MSP430仿真器中芯片MSP430F1612中的固件程序,而且还更新了USB接口芯片的配置程序。 更新固件之后的MSP430仿真器将不会被低版本IAR软件识别,除了拆开仿真器重新烧固件,目前也没有其他降级的方法, 请大家考虑清楚之后,在决定是否更新软件。

那么launchpad和MSP-EXP430FR5739是否需要手动更新固件?好像没找到很新的官方链接呀?

请问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说说是怎么回事?真的要更新?到底有什么影响有点之类的?

网友:
我是从老版本升级安装了5.40以后,仿真器不能正常工作。只要运行仿真器,就一直提示需要升级固件。

后来重新安装系统以后,再直接安装5.40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每个新版本的IAR跟新仿真器固件后,用低版本的IAR就识别不了了

网友:
需要,而且据说更新到5.40以后,之前的低版本IAR就识别不了了,还有,固件更新到5.40之后想再降回去,几乎不可能~

网友:
有的时候的确有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装系统后安装的IAR5.4更新固件了吗?

网友:
在TI官网下载最新的MSP430版本,直接更新,程序能够下载和正常调试了。

TI官网提供的链接地址如下: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bench_for_TI_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