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0屏是不是太老了,做的东西运行时间一长显示就淡了。

楼主:
要按下屏幕对比度才好一点,松开又淡了。看来5110屏用作实验还行,做东西实在不行啊!

网友:
晕,就这么结论了?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下自己的问题吧,看看是不是供电问题,或者换个屏上去试试,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不是一种严谨的做法。

网友:
是屏的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导电胶接触不好,想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另外一个较新的屏很OK,一个旧的二手屏就有问题。求教一个问题5110屏的对比度和什么有关,好像不能设置吧?考虑过是不是什么接触不好。我买的是模块就是裸屏扣在一块PCB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屏,也找过问题,问了一个学长,学长和我说5110屏太老总归会有一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导电胶在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压量了,正常。应该是屏问题。我用透明胶绑紧屏幕就正常了。

网友:
一般我也只拿着做实验玩玩

网友:
感觉是导电胶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导电胶条???

网友:
应该是导电胶跟PCB的接触电阻变大的原因吧。时间长了PCB焊盘表面很容易被氧化。

网友:
最好加一个可以调对比度的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