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加密问题

楼主:
众所周知,所有FPGA基本上都是基于SRAM结构的,其程序(固件)是通过JTAG口直接加载或从外部Flash加载到内部SRAM中运行的。由于Flash本身无法加密,因此FPGA程序加密保护是所有开发者必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目前,FPGA程序加密主要有两种方法:
1、如果系统中没有可加密的微处理器,可选用自带加密功能的FPGA,其中Xilinx的有Virtex-2~5系列,采用的是DES(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加密算法;ALtera的有Stratix II~III系列,采用128位密钥的高级加密算法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两者的加密原理是:程序被加载到Flash时被加密,再加载到FPGA内部SRAM时被还原。第三者从Flash拷出的程序是加了密的,无法复制使用。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但大部分FPGA(特别是中、低档FPGA)都不具备加密功能。
2、对于自身没有加密功能的FPGA,可在系统中增加一个可加密的MCU(单片机),FPGA程序在下载到Flash之前,由用户根据自定的算法加其加密,然后再下载到Flash中,MCU将Flash中程序还原后装载到FPGA的SRAM中运行。因MCU是加密的,其还原算法第三者无法破译,即使将Flash中的代码拷出,也无法使用。这种方法虽然复杂些,但对所有FPGA都适用。

网友:
推荐个可加密的单片机 哈哈

网友:
那如何解决MCU下载到

FPGA中数据流被截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这个就和算法无关了,直接拿仪器捕获数据流以上的方法也无能为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个方案,MCU解密后的数据流是不是也有可能被截获,毕竟跟FPGA还有接口在

网友:
有专门的加密芯片
让储存在外部flash的内容加密
fpga读取了加密数据后进行解密然后用解密过的数据进行配置

网友:
据说CPLD的加密性比FPGA的要好,在加密上他俩就是这么区分的吧?CPLD可以加密,而FPGA不可以加密

网友:
xilinx加密问题不难,上一段时间我研究了一下,我用的是V5的片子,好好看看DATASHEET然后自己做做试验,几天就搞定了,我简单给你讲解一下流程:
1,加密需要一个纽扣电池,在板子掉电的时候给FPGA芯片供电。(为什么需要供电下面会说)。
2,在生成bit文件的时候在设置里打上你需要用的密码,也可以用自己随机产生的密码。
3,生成下载文件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吓到PROM里的,一个是下到FPGA里的。纽扣电池的作用就是保存fpga里的解密文件。
这样就OK了。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邮箱联系我。shao_dongliang@163.com

网友:
不错,一石激起千层浪!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