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及MDK中生成bin及hex文件的设置方法

楼主:
IAR里面--->

生成bin文件:

(1)在options->linker ->output->other选中->output里选择raw-binary,module-local里选择Include all,其余默认;

(2) options->linker ->Extra Output->generate output file->format->output format 选择intel extended,override default 不选中,format variant 里面选择none;

(3)结果*.bin在 工程的flash文件夹下的exe文件夹里面。

生成hex文件:

(1) 编译生成 “bin”的方法:Project\Option\ Linker\Output\Format,里面选择“Other”,在下面的“Output”选 “raw-binary”生成bin。

(2) 编译生成“hex”的方法:Project\Option\ Linker\Output\Format,里面选择“Other”,在下面的“Output”选“intel-extended”,生成a79直接改名成为hex或者选中上面的“Output Flie”在“Overrride default”项目里面改扩展名为hex。

MDK里面--->

需要使用“ARM公司的RVCT开发套件中的fromelf.exe转换工具”这是MDK里面自带的工具,只要加在命令行中即可,具体步骤如下:

生成bin文件:

假如你的工程文件为 Axf_To_Bin,

(1) 打开Options for Target ‘Axf_To_Bin ‘对话框,选择User标签页。

(2) 构选Run User Programs After Build/Rebuild框中的Run #1多选框,在后边的文本框中输入C:\Keil\ARM\BIN31\fromelf.exe --bin -o ./output/Axf_To_Bin.bin ./output/Axf_To_Bin.axf命令行;

(3) 重新编译文件,在./output/文件夹下生成了Axf_To_Bin.bin文件。

【注意】这里用颜色标识的区域说明:
        灰色:fromelf.exe 工具路径。 红色:为fromelf.exe命令。
               灰绿:输出文件目录及文件。  紫色:输入文件目录及文件。

使用命令: fromelf.exe --bin -o  "$L@L.bin" "#L"

也可以指定生成后的bin文件位置,例如  C:\Keil\ARM\BIN31\fromelf.exe --bin -o .\output/Axf_To_Bin.bin .\output/Axf_To_Bin.axf 命令行;

生成hex文件:

生成hex文件比较简单MDK里可以直接生成HEX文件,具体操作如下:

(1) 打开Options for Target ‘Axf_To_Bin ‘对话框,选择output,再选择Create HEX File.

(2) 重新编译文件,在./output/文件夹下生成了Axf_To_Bin.hex文件。原创地址 http://blogold.chinaunix.net/u2/76233/showart_1814487.html

网友:
很不错得解答

网友:
你的这个IAR设置选项是老版本的吧,新的版本没有那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清楚 我一直都是keli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开始用IAR的时候就不中~~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