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nDesign光电子器件设计软件

楼主:
软件介绍——PhotonDesign

PhotonDesign广泛用于光纤通信系统设计和光子器件设计。功能强大,可以满足你的设计需要,包含多个功能模块:

FIMMWAVE高效率的三维波导引擎:FIMMWAVE是很常用的,高效率的用于3D波导结构的完全矢量模式的搜索引擎,波导将包括差不多所有的几何形状。FIMMWAVE包括多样的,高效率的计算效率高的方法,用于优化常用的矩形结构,经常在光电子或具有常用的折射率剖面的圆形光纤中遇到。FIMMWAVE也可以使用这些方法的近似版本理想的快速原型。

CrystalWave强大的光子晶体CAD工具:它包括晶格结构输出编辑器,强大的模拟工具和任务文件生成器。单单在图形输出的时间,CrystalWave就会节省几个小时,光子晶体的回路是由一系列在六角形晶格上的洞组成的典型的结构,在SOI GaAs/AlGaAs或其它基底垂直蚀刻。CrystalWave让列出任意外形有洞的结构并不很重要,在六边形,矩形或其它规则的晶格,给晶格增加单一和线的缺陷,增加单一的不规则外形半径活其它特点的洞。

OmniSim全方向光子模拟模块: OmniSim 是用于全方位3D光子设备设计和模拟的构架。它具有一个艺术级的设计编辑器,具有基于所有机械CAD软件的许多特点。它可以用几个包括3D-FDTD 和频域的引擎进行扩张。所有的这些特点缩短计算时间,并明显的减少设计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光子设计工具限制在笛卡儿方向的结果输出,OmniSim 排除了这些障碍,你可以输出和你所想的一致的结构。

Kallistos光子器件优化工具: Kallistos是新颖的优化工具,自动改进当前的光子装置的设计,用最小的干涉。用Kallistos,新装置的设计流程时间会明显的减少。关于产品各方面的工作都作了,就产生了有效的运算法则工具,和强大的图形用户界面结合,使用户可以很容易的建立,运行和监测设计的优化计算。

PICwave 光子IC电路模拟:PICwave使用时域方法有效地模拟被动和主动元件的光子完全电路。模拟器可以用来模拟研究光子器件大规模集成电路,甚至长度达米级别的大设备电路。例如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几兆光频速率模拟一个2mm的环形共振腔。功能:高效率光子电路模拟;时域行波模型TWTD;光子光谱;器件多变性;完全的多模求解;任意的时域信号输入;可视化的图表;可从FIMMPROP或其它光子模拟器件导入S-矩阵。

板块有限,内容有遗漏,有兴趣请邮件到course@infotek.com.cn

网友:
CLADISS-2D强大的激光二极管模拟器::CLADISS-2D是在Gent大学由CLADISS模拟发展而来。它是一个综合的激光二极管/TWA模式,以装置结构的3D描述为出发点。装置是由一个或多个部件组成,每一个部件的横截面都可以用灵活的方法定义,这样它就会是一个隐藏的异质结构,活跃的脊状波导,甚至是玻璃光纤。模式将会模拟DC,时域,和装置的单一的典型特点,包括噪声作用。这个模块用于设计大范围变化的装置,从简单的Fabry-Perot激光器到复杂的多接触多部件的可调频率的DFB激光器。它考虑了很多物理过程,包括径向载流子扩散,光谱的烧孔,在纵向和横向的空间烧孔,非线性增益,内价带的吸收。

网友:
Kallistos光子器件优化工具: Kallistos是新颖的优化工具,自动改进当前的光子装置的设计,用最小的干涉。用Kallistos,新装置的设计流程时间会明显的减少。关于产品各方面的工作都作了,就产生了有效的运算法则工具,和强大的图形用户界面结合,使用户可以很容易的建立,运行和监测设计的优化计算。

LASFIT激光二极管参数提取规范: LASFIT的目的是从DFB激光器简单的实验测量析取尽可能多的数据(设备参数)。这个程序会和大部分的Fabry-Perot,或DFB激光器包括相位改变的DFB一起配合使用。作为使用者,你提供一个在极限值之下的激光光谱的测量方法,从这个测量方法中,程序会评价面反射,面相位,光栅耦合系数,折射率系数等等。

HAROLD异质结构激光二极管模块: 这个模块在CLADISS-2D中增加了详细的异质结构模拟。在1D模式中,对于有任意垂直多重结构和组件的量子势阱的激光器,HAROLD 解决了在垂直方向的近似微分方程。包括单一ande量子势阱的激光器能够被模拟。用于载流子在量子势阱中捕获和逃逸技术情形的模拟已经可以实现。脉冲(等温的)和CW(温度自控的)的操作条件都可以模拟。材料包括三元和四元易熔合金。在1D模式中,HAROLD将模拟像用于简单Fabry-Perot腔体的纵向作用。

网友:
Ø         FIMMWAVE-全矢量3D模式求解器

Ø         FIMMPROP-双向光学传播工具

Ø         OmniSim-全方位光子仿真

Ø         Crystalwave-光子晶体设计工具

Ø         Kallistos-光子器件设计优化工具

Ø         PICwave-光子IC电路和激光二极管/SOA仿真

Ø         Harold-异质结构激光二极管模型

网友:
FIMMWAVE
全矢量3D模式求解器
●任意3D波导的全矢量求解
●快速、强大的求解引擎,优化矩形波导、光纤波导或散射波导
●对于包含材料在内的复折射率有对应的版本
●对于复杂问题有非常精确的求解方法,比如薄层、低耦合、接近断面等装置
●全面的材料数据库
●快速设计参数扫描
●友好的界面,编辑器的多重选择, 用于设计矩形、圆形、散射光波导或者一系列的几何图形
●支持倾斜和一般张量各向异性
●弯曲模式求解
●高阶模式的精确求解
什么是FIMMWAVE
FIMMWAVE是一款通用、高效的3D波导全矢量模式搜索引擎,包含几乎所有的几何形状,比如SOI、聚合物、蚀刻GaAs/AlGaAs波导、散射LiNbO3波导、单芯和多芯光纤。
FIMMWAVE包含多样的、高效率的求解器,用于优化常用的矩形结构,常在光电子或具有一般折射率剖面的环形光纤中遇到。FIMMWAVE也可以使用这些方法的近似版本,近似版本对于快速原型是非常理想的。
专业波导设计界面(矩形波导编辑器、环形波导编辑器、模式搜索引擎)
灵活的设计界面
FIMMWAVE由一套专业的视觉设计工具而来,设计具有矩形几何外形的波导,常用于集成光学、具有环形几何外形的光纤波导或更常用的外形波导。也可用在多芯光纤中,使得融合光纤的分析变得很简单。
可以用来模拟无源器件或者使用复引擎模拟任意复杂器件。比如增益层或金属层。
具有良好的可视化工具,方便分析模式曲线。比如,快速预览、2D外形图、3D网格图等等。用户可以在图中添加说明,所有的图都可以打印输出。大部分结果的ASCII文件可以应用于其它程序中。
模拟表面等离子体激元 (大多数FIMMWAVE模式求解器能够精确计算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如上图,采用FDM求解器计算电介质层表面10nm镀银层的模式,图中所示TM模强度剖面图。)
Molab
Molab(模式列表生成器)基于一种成熟的计算方法,自动寻找本征模式。Molab界面简单灵活,你只需要输入“第一个3阶TE模式”或“有效折射率在3.0到3.14之间的所有模式”等等。Molab会确保找到所有的光学模式,包括一些非常复杂的模式,比如简并模。例如,我们可以找到TE和TM具有相同传播常数的
结构,而不用通过搜寻栅格。Molab 中包括实数求解器和复数求解器。
环形谐振腔弯曲模式
(FMM、FEM、FDM三个求解器都可以用于计算弯曲模式,
比如弯曲波导、微环或微盘中的光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