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电机 正反转 程序 解析

楼主:
步进电机

我初学51系列单片机,希望有朋友帮忙解析程序

如:主程序中,MAIN:   MOV    TMOD,#10H 这“#10H” 是做什么的,这条指令是做什么?

谢谢帮忙的朋友,谢谢!

控制步进电机 正反转 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1BH

             AJMP   T1_IN

             ORG    0080H

MAIN:   MOV    TMOD,#10H

             MOV    TH1,#0D8H

             MOV    TL1,#0F0H

             MOV    IE,#88H

             MOV    A,#00H

             MOV    R4,#04H

             SETB   TR1

       L:   JNB    P3.0,L1

             JNB    P3.1,L2

             SJMP    L

     L1:    MOV    DPTR,#TAB

             SJMP    L

     L2:    MOV    DPTR,#TAB1

             SJMP     L

T1_IN:    MOV    TH1,#0D8H

              MOV    TL1,#0F0H

              MOVC   A,@A+DPTR

              MOV    P0,A

              INC    DPTR

              CLR    A

              DJNZ   R4,T1_END

              MOV    DPTR,#TAB

              MOV    DPTR,#TAB1

              MOV    R4,#04H

T1_END: RETI

TAB:       DB     01H,04H,01H,04H

TAB1:     DB     04H,01H,04H,01H

              END

网友:
又是汇编啊  俺不会

网友:
mov tmod,#10h   这句的直面意思是 给 TMOD 这个寄存器赋16进制值 10H。

实际意思是设定定时器工作模式。10h转2=00010000。也就是给TMOD 的 M0位赋值=1。此时,就是设定定时器1为16位工作模式。最大计数值65535。

程序不是很难。无非就是没有信号的时候,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超一个方向旋转。当有信号的时候,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反转。

网友:
mov tmod,#10h   这句的直面意思是 给 TMOD 这个寄存器赋16进制值 10H,一而就是使用定时器T1进行定时,10H是16进制数转换成2进制是0001 0000,mov  tmod #10 是立即数寻址

网友:
51单片机的200个电路的原理图和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