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8下计算移位问题

楼主:
我在做2808算法时左移15位算错,具体程序如下

Uint32 ti;

Uint32 text1;

   ti=15;

   text1=(1<<ti);

算14位可以移对,不知为什么

有高人告诉我是CCS编译器的问题,有没有高人会调试编译器的

告诉小弟一下,先在这里谢啦

网友:
你的TEXT1是多大的数啊

网友:
我定义的是无符号场整型啊

网友: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Uint 32 text1;

这个数据长度应该够了吧

网友:
够 是够 了。不知道你所说的不对是怎么样的不对。

网友:
ti<=14之前,结果没有问题

ti=15,text1=0xFFFF8000;

ti=16,   text1=0x00000001;

ti=17,   text1=0x00000002;

..........

ti=22,   text1=0x00000040;

循环回来啦,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解决,嘎嘎
   text1=(1<
把这条语句里面的1,改成const long verl=1;
    text1=(verl< 就可以算对啦,哈哈
应该是编译器把常量1当成int类型存储啦

网友:
自己解决,嘎嘎
text1=(1< 把这条语句里面的1,改成const long verl=1;
text1=(verl< 就可以算对啦,哈哈
应该是编译器把常量1当成int类型存储啦
怎么复制缺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