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计数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搞定了 还是我程序问题  哎~~ 新人 问题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知道这个分为上升沿和下降沿两种模式,你用按键接地用的是下降沿有效,你用p1.1取反有上升沿和下降沿两种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
你中断服务程序太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把中断里面要做的事情写成一个子函数 每次中断以后直接调用这个字函数,这个子函数的执行是算在中断函数里面的还是中断函数之外?  因为我刚学C 不太明白怎么转跳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0b;
test=!test;   //P1.0取反,试过在P1.0接个LED能正常闪烁
sec++;
if(sec==20)
{
display();
}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把中断里面要做的事情写成一个子函数 每次中断以后直接调用这个字函数,这个子函数的执行是算在中断函数里面的还是中断函数之外? 因为我刚学C 不太明白怎么转跳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0x3c ...
子函数的执行是算中断函数里面 [ 本帖最后由 孤獨の快樂 于 2011-12-18 16:51 编辑 ]

网友:
建议楼主把如下这几个函数放在主函数里执行.....

  hextostring(sd); //将sd转成字符串放在数组LC中,用于在12864上显示,
  write_com(0x9c); //将sd值显示到12864上,这部分和上面的数字转字符
  lcm_w_word(lc);    // 程序已经通过测试证明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