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中图形库树形结构

楼主(2011-12-18):
9B96中图形库树形结构
9B96中图形库树形结构怎么理解啊?Canvas中的前四个参数什么关系???????
图形

网友A:
就是数据结构中的树,每个控件是一个节点,绘制的时候按一定顺序遍历绘制,当从树中移除某个节点(控件)后,重绘时它和他的子节点(子控件)就不会再被绘制出来了,Canvas前四个参数没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参数是当前定义tCanvasWidget控件的名字,调用的时候要用,看看宏定义或数据手册就清楚了,第二个时指向它父节点的指针,第三个是指向兄弟节点的指针,第四个是指向孩子节点的指针,学过数据结构就很容易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