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路并行输入,1路串行输出!

楼主:
我现在要做一个RS232通信的东西,实现8路16进制信号给单片机然后再由单片机1路输出!请高手们指点,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
把输入的数直接用串口发送输出去呗
详情请看51单片机的串口工作原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嘛,在程序里面对八路的高低电平进行判断,然后通过移位和或与的操作,转化为十六进制,然后串口发送

网友:
实现8路16进制信号是什么东东?8个开关量还是8个数据,如果是8个开关量的话用51单片机的两个端口读取,比如P1,P2,读了之后直接用串口发出去就行了,详见51单片机的串口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