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9S12XS128 单片机之间 SPI通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2-18):
关于MC9S12XS128 单片机之间 SPI通信的一些问题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上面用到了两篇XS128之间的主从机通信
一片主机一片从机。下面用A(主机) B(从机)代替
单功形式,A通过直接写数据寄存器吧数据发送到B,B生成中断响应 接收数据。完全好用
在尝试A接收B的数据时。首先B写数据寄存器,进入死循环等待A发送信号。A给了1000ms的延时,之后发送一组数据(用于启动接收)。
但是A根本没有进入接收数据中断。
是不是时序有什么问题 求高手们解答一下
div
数据
NXP Kinetis
NXP
Kinetis

网友A:
A的中断使能没有?SPI每次通讯,既有发送又有接收,所以A发送数据出去,完成时同时收到完整的B的数据,如果中断使能,应该有中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