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的值怎么确定?

楼主:
电源滤波电容值的大小选择是什么标准?
我用ams1117-3.3和ams1117-5.0稳压芯片,输入电压是6vdc,输入输出用的是10uF的电解电容,现在换成1uF的瓷片电容合理吗?

网友:
dui 要求不高的话 应该没事把

网友:
可能不合理

 滤波电容的选取来自负载变化和输入电源内阻等的综合考虑,无法划一地说取某个值就一定合理。
 另外稳压芯片的数据手册对输出电容也是有要求的,比如LM1117就要求输出电容≧10μF,等效串联电阻(ESR)在0.3~22Ω之间。仅凭ESR这一条直接并瓷片电容就不合适,因为瓷片电容的ESR一般都在0.1甚至0.01Ω以下。

网友:
一般LDO的输出电容最好用铝电解或钽电解,用ESR太小的电容或会引发振荡。有些新型的LDO芯片允许在输出并低ESR的电容,会在数据手册里明确说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xuexi l 学习了 仙猫老师

网友:
仙猫是大师,学习了
我平时自己用知道个大致原则,但对于电源之类的芯片没有仔细看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