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的标准

楼主:
一般的PCB加工厂布线的宽度最小是多少?我那次画的0.2MM宽和0.15MM宽的线他说太细了容易断

网友:
看工艺吧  自己印制那肯定要粗一点 这个嘛 主要看厂家

网友:
一般按0.3做,不过现在很多厂家支持6MIL,

网友:
今天问过了一般的都10mil,最少都6mil不过好像得加钱

网友:
可以去PCB厂家问问,不同的厂家也有不一样的,还有的说是能做,但效果不好的。我做的最小的都是10mil。做板子的线能粗就粗点儿,不费钱,而且线粗了其阻抗就会小,做信号的传输有好处。电源线更是如此,粗了过的电流就大,线上压降小。当然线宽受到板子大小,芯片管脚等限制不可能随意的粗,自己掌握呗。上次看一个AD6.9的视频,好像是郭天祥的,他说PCB布线越细越好,当时他屏幕上的资料显示的是越粗越好,他还说是写错了。大家可以跟帖讨论一下,反正我觉得是粗了好,领导教的也是粗了好。说句不太好听的话,郭天祥就是一个二把刀,当然他的热心肠是不可否认的,为广大网友提供了好多学习的视频,方便了大家学习,但也有很多误人子弟的情况。他讲的51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也是让好多网友养成了一个不好的编程习惯。总之,他的东西可以看,但不能全信,还是多动动脑子多动动手,看看比较权威的资料比较好。在这里我没有诋毁郭天祥的意思,他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技术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