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

楼主:
单相半波整流电路图

波形

单相全波整流电路图及波形

问题 为什么在仿真的时候单相整流的变压器要接地  才能得到正确的波形

                                        全波整流的变压器不能接地 才成得到正确的波形

网友:
那就是proteus内部这么设置的问题把 怎么对就怎么玩把 不需要纠结

网友:
那我就不纠结了~~

网友:
应该是楼主使用的问题,“示波器”的接法或设置有误。

网友:
protues里面的示波器和实际的示波器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必须要有一个参考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好像是不要接地的 只有四个端子 A B C D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设置示波器 proteus里的示波器只有四个端子 A B C D

这个仿真文件我没有使用示波器 而是用的图表仿真

网友:
看看学经验喽

网友:
protues里面好像是没有接地,那它里面肯定默认接地了,所以外部电路的参考点好像需要接地。图表我没用过,不清楚了。不过这些仿真软件毕竟和真实电路有差别,有的时候软件已经做了一些默认的处理了,多练练自己总结经验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