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
为什么打开原来的proteus仿真文件 替换一个元器件 就提示说元器件重复

如图

网友:
"Duplicate part reference"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原理图中有两个元件的引用重复了。
解决方法:双击被替换的那个元器件,修改的它的“Component reference”为Cx(x=3,4,5……)或删除它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是也

网友:
2楼不正解 我知道那句话的意思 但是我是说在重新打开原来的仿真文件的时候,用新的元器件替换原来的元器件 仿真的时候 软件自己把两个元器件的名字换成一样的 且提示错误~~

2楼的方法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学习好认真啊 像你学习啊
要不从头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每次都重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在是太诡异了,从来没遇见过这种事。

网友:
不知道哪位朋友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你每次这样都会出问题么

网友:
有时候会 这几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