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的高压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最近有个案子,需要测1200V的高压,频率为20KHZ,正弦波。需要准确采测出电压值和频率以及是正弦波

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
高衰减探头,100倍。

网友:
电阻分压,示波器的高压探头内串有很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
有谁有这个测试的参考电路 最好能隔离的那种,多谢啦!:carn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隔离用个变压器

网友:
配个1000倍衰减器的探头,20KV从探头次级输出电压为1.2伏,入示波仪。我这常测20KV,3-10微秒的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准确采测出……

一般的示波器不具备精确测量功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100x衰减高压探头

频率可以精确测出
但是测电压要买真有效值或是普通万用表来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