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玩阴招,差点被忽悠。

楼主:
今天闲着没事,就把MSP430FR5739开发板拿出来跑跑程序,直接跑范例噻MSP430FR57xx Code Examples。先来罪最简单的点亮LED呗MSP430FR57xx_01.c,编译下载,一切正常,可惜灯一颗也没亮。我以为IAR有问题,换CCS4,编译下载,有没问题,可等还是不亮,郁闷了。难道板子坏了,概率为0吧。看看程序,

//******************************************************************************
//  MSP430FR57x Demo - Toggle P1.0 using software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using software.
//  ACLK = n/a, MCLK = SMCLK = TACLK = default DCO = ~625 KHz
//
//           MSP430FR5739
//         ---------------
//     /|\|               |
//      | |               |
//      --|RST            |
//        |               |
//        |           P1.0|-->LED
//
//   Priya Thaniga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ugust 2010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Code Composer Studio V4.0
//******************************************************************************

#include "msp430fr5739.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while(1)
  {
      P1OUT ^= BIT0;
      __delay_cycles(100000);
  }
}
这么简单的程序能有什么问题,debug,也没问题,就是LED没一颗亮,除了指示PWR的那颗。

这时我就只有看user‘s guide,一打开原理图,原来那led根本就不是P1口驱动的,郁闷,立马改程序,这下LED闪烁了。

是我太迷糊还是TI玩阴招呢??

我迷糊,TI也犯错

网友:
估计是历程不是这个板子上的

网友:
上次我们买的板子用的是Pj,这个应该不是Ti的问题,例程对应的开发板应该不是上次团购的

网友:
肯定是是程序不是这块板子的吧

网友:
以后要细心奥   我们也应注意

网友:
可能例程跟板子不对应吧。

例程我是这官网上下的http://www.ti.com.cn/product/cn/msp430fr5739#technicaldocuments
针对的是MSP430F573x和MSP430F572x

网友:
呵呵,TI跟楼主开了个玩笑

网友:
TI的demo没什么问题,还是楼主自己粗心了吧。即便不一样也不至于“玩阴招”吧,没意义。

网友:
TI这次教你用什么程序前都要看清楚原理图

而且这个例程是芯片例程,不是开发板的例程!

网友:
以后的小心,再也不这么迷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i di 是滴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