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关于关于基本系统时钟的问题没有弄明白,请教前辈们!

楼主:
在MSP430x14x系统单片机中有一个叫做基本时钟寄器的!就是那个BCSCTL的,
但是在MSP430F5430和MSP430F5310的手册中没有看到Basic clock Systerm Register相关的东西!??????
但是多了一个UCS(Unified Clock Systerm)的,不知道是两者是不是一会事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
MSP430F5xx有UCS统一时钟系统,类似于2系列的BCS。但是在UCS中多了FLL、REFO等等,使用更灵活,但是同时比BCS更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到了!正在被这个系统时钟折磨!好像内外部晶振使用也有区别!

鸵鸟蝈蝈 兄!你好像对每个芯片都很了解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都是差不多。

网友:
找个例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