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nt16和unsigned int 的问题

楼主:
在模块化编程里面 在.c文件里定义一个函数 void LedDisplay(uint16  pBuff[]),

然后在.h文件里声明这个函数extern void LedDisplay(uint16  pBuff[]);

uint16在一个头文件里定义了,这个.c文件里也包含这个重定义头文件了,

但是编译不通过啊     然后我只把.h文件里的uint16换成unsigned int   其他的都没换

竟然编译通过了。为什么呀?  谢谢各位了,耽误你们的时间很不好意思

网友:
哎  这个板块好冷啊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亲们   都过来溜达溜达吧   把这个板块弄火了   我们的嵌入式编程能力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
恩  知道为什么了  原来声明的时候  也需要包含那个定义uint16的头文件
再次谢谢  孤獨の快樂     也谢谢大家

网友:
错误代码是什么?是不是 没有定义。

还是多处包含重复了?

网友:
恩   谢谢  辛昕

是那个提供接口的头文件里也要包含定义uint16的这个.h文件

才可以写extern void LedDisplay(uint16  pBu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