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nt16和unsigned int的问题

楼主:
在模块化编程里面 在.c文件里定义一个函数 void LedDisplay(uint16  pBuff[]),

然后在.h文件里声明这个函数extern void LedDisplay(uint16  pBuff[]);

uint16在一个头文件里定义了,这个.c文件里也包含这个重定义头文件了,

但是编译不通过啊     然后我只把.h文件里的uint16换成unsigned int   其他的都没换

竟然编译通过了。为什么呀?  谢谢各位了,耽误你们的时间很不好意思

网友:
在.h文件里声明这个函数extern void LedDisplay(uint16  pBuff[]);
也得包含定义了uint16的h文件

网友:
恩   非常感谢   怪我太菜了   还不懂得实践
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c基础也有点差,有空多看看书多多实践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我上传过一个讲多文件组织的资料的挺好的你可以找一下啊

网友:
数据类型的重定义可以和一些全局都要用到的变量函数等放到一个单独的文件里面,然后用一个头文件声明一下这些变量函数等。反正我是习惯这么用,如果写到一个头文件里面不同的文件都包含这个头文件的话就用出现重定义的错误。typedef 会不会出现重定义的提示不太清楚,没试过。

网友:
恩  就是 孤独的快乐 说的那样,在头文件里也要包含那个.h的文件。我是把所有的重定义数据类型都放到一个.h文件中了,用的 typedef,暂时还没有出现重定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