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2 JTAG的问题!

楼主:
我在用JTAG  download MSP430F2132 的程序的时候,显示错误Fatal error:Could not find device(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可是TDO, TDI, TMS, TCK我都有连上啊,看了下SPEC,说有TEST/SBWTCK: Selects test mode for JTAG pins on Port1. The device protection fuse is connected to test.

请问这个TEST PIN是不是也要接高或者接地么?

而P1.4/SMCLK/TCK的描述是: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SMCLK signal output
                                                  Test Clock input for device programming and test

感觉P1.4/SMCLK/TCK这PIN又不像是JTAG 的TCK了!

请问我是哪里搞错了呢?

网友:
很急,求大神指点迷津!

很急,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TCK是JTAG用的 TEST是在SBW模式和BSL模式下使用的。

网友:
TDO, TDI, TMS, TCK我都连好了,并口也只是连了这四根线,电源用的是外部电源3.3V,但是始终显示错误Fatal error:Could not find device(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器件选了MSP430F2132
Debugger -> FET Debugger -> Olimex LPT

请问是为什么呢,那个参考的常见问题我也看了,基本可以排除电源问题,因为没有脸上并口的电源。直接用线连得,所以也没复位芯片的问题,请教了!

网友:
有没有TI的FET430-UIF?可以换一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
2132要用到TEST脚 的,没有用这个脚不行

网友:
确实发现,一般买的简易的JTAG不能仿真,TEST脚是要的,谢谢诸位啦!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TEST要接的!还有有些简易的JTAG下载线可能没法下载程序!

网友:
我是用的MSP430AFE253,网上买的并口仿真器,可以仿真我那个430F2370的开发板,但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板子就是找不到设备(跟你的提示一样)。我把TEST脚飞线到VCC上了(3.3V),RST/NMI接高电平,可是还是找不到设备,JTAG4个脚都接在相应的单片机引脚的。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我设置下就好了,老板跟我说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TEST接在哪,直接接个高电平还是怎么接?

网友:
TEST脚接JTAG接口的8脚(TEST),RST接JTAG接口的11脚(RESET),如果还不行就不用建议的JTAG下载器了,像我买的一个简易的download有问题!

网友:
做项目经常容易遇到问题,高手大神们希望能够多指点一下我们这种菜鸟,不胜感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留下个联系方式么,我把我的电路图发你看看,对比下你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问了卖我仿真器的商家的,仿真器的TEST脚就是空的,所以怎么接都是没用的,我试着将我的板子上的TEST脚接上3V,模拟出一个高电平来,不过我感觉TEST脚应该不会是一直都保持高电平的吧,时序是怎么样的完全不清楚,你的仿真器上TEST脚有接入电路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利尔达的MSP430 LSD-FET430UIF  USB转JTAG的,具体电路我不太清楚啊,不过我试过单独将TEST接高,好像不行呢!
电路图的话我想应该没什么差别的,TDI,TDO,TMS,TCK,RESET,TEST,都接上!

网友:
尽量参考TI推荐的方式接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对板子断电,将仿真器的扁平线

网友:
再补充几句

网友:
也发现这个问题,我的是这样子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