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中A/D的触发方式的区别?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在M3中A/D触发中的处理器触发是什么意思,原理是什么啊?

还有连续触发又是咋个回事?哎,不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处理器触发,就是通过处理器执行程序指令来触发。
何时触发,由你自己程序决定
Always Trigger 就是 ADC Module 会自己连续触发,不需要外部触发源。

网友:
触发就是启动AD采样啊!
通常有定时器触发,PWM触发,软件触发等等

网友:
处理器触发又相当于软件触发,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在指定时刻采样。
连续触发就是AD一直连续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