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2812的FSX频率和CLKX频率不同步

楼主:
各位大虾,请问怎么使2812的FSX频率和CLKX频率不同步,我现在能够调出FSX频率,但是CLKX频率与FSX频率一直同步,就是同升同降。可是所需的芯片要求他们两个不同步,该怎么设置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2812 没用过,期待有人回答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行。不一定是2812 ,C5000系列的如果各位有知道的,也可以说一下,好吗?

网友: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行,所以今天希望能帮我一下,谢谢了。我的晶振频率是30MHZ,然后使用LSPCLK功能得到BCLK为2.8MHZ,然后通过设置FPER FWID分频得到FSX=44KHZ。我使用的芯片(音频芯片)要求FSX 与BCLK不能同时上升,可是FSX是由BCLK分频得到的啊,那通过怎么设置,才可以使这两个信号不同时上升呢。我没有采用外部供应时钟信号,通过设置内部SYSCLK得到的。请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查查硬件!

网友:
好的,谢谢了,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