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M3S2793的34脚或者40脚接地后晶振不起振、JTAG口无法工作

楼主:
哪位大侠之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呢?我将LM3S2793的34脚(标注的功能有:PA6/CAN0Rx/CCP1/I2C1SCL/PWM0/PWM4/U1CTS)或者是40脚(标注功能有:PG5/CCP5/Fault1/I2S0RXSCK/IDX0/PWM7/U1DTR)接地,晶振的1.6V电压就没了,烧录器的灯也灭了……诡异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没遇到过

网友:
都是有用的管脚为什么要接地

网友:
检查下是否你在代码中有设置该管脚为输出模式,电平为高。
在查一下问题出现后,你的VCC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直接接地,还是通过下拉电阻接地?试试下拉电阻接地,如果这样没问题,肯定如4楼张兄所说,是不是设置为输出高电平了,那样就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通过下拉电阻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