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12C5A32S2程序不能烧录进去啊

楼主:
ORG 00H
LJMP MAIN
ORG 30H
MAIN:MOV P1,#0FFH
MOV P3,#0FFH
LCALL YS
MOV P1,#06H
MOV P3,#0FFH
LJMP MAIN
YS:MOV R0,#64H
D1:MOV R1,#64H
D2:MOV R2,#18H
DJNZ R2,$
DJNZ R1,D2
DJNZ R1,D1
RET
END

就这么个简单的程序为什么烧录不进去啊,反正一点下载就会出现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哪位大哥能帮忙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
以上八点已经说明了情况

网友:
怎么给MUC上电啊

怎么给MUC上电啊

网友:
上电主要是指给CPU加电,因为STC的固件在加电后马上检测串口的

所以先按下载加电一定要CPU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给MUC上电啊
就是板的电源,一定要记住,得先断电再上电,也就是所谓的冷启动 [ 本帖最后由 孤獨の快樂 于 2011-12-19 20:47 编辑 ]

网友:
先点击下载,然后再开实验板上的电源开关。如果板上的开关是开着的,那么要在点击下载后,断开板上的电源,等几秒钟后再打开

网友:
还要确保串口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我更奇怪,前几天都有用,现在又用不了啊,用了两种驱动都重装了,还是没有用,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来指点一下!

网友:
首先,烧录的只能是HEX或BIN文件,计算机的串口要工作正常,如果是USB转的串口需要先确认兼容性,可以将计算机串口的TXD和RXD短接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以上没问题的话,注意编程时要先启动编程操作然后给单片机上电,连线和编程选项也要正确。

网友:
我不用stc的又可以了,用PZ---ISP可以了,而且比较好用。。

网友:
STC-ISP.exe 这个软件可能也有问题,我不建议你用stc的万能下载器,你可以用下普中的烧录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软件没问题,isp只用串口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不能调试.烧录器应该是更早期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