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限电压比较器

楼主:
过零电压比较器
波形
单限电压比较器 参考电压2伏特
波形

网友:
比较器一般都需要接成带迟滞功能的,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能会有电压波动导致多出现一个多个脉冲。方法是加上一个正反馈。此外,输出也可以只使用一个上拉电阻而不是稳压管以保证电压的输出。楼主要不要再仿真一下呢

网友:
滞回比较器一会发帖

先发用上拉电阻限幅的电路

波形

不过说实话 怎么计算出输出的电压啊??

网友:
比较器的输出一般都是开漏的,需要上拉电阻或者下面的稳压管为其提供一个基准以保证平稳的电压输出,开漏的结构如图所示

其输出电压就是上拉接的电压值,一般来说上拉的只有不超过电源电压都是可以的。

还有开漏的上拉是需要直接接到比较器的输出的,你现在这个电路应该相当于上拉了一个6K的电阻,然后从两个电阻中间测量的信号,所以波形的电压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怎么不对 输出电压不是五伏特?? 和没有限幅的一样的波形

网友:
你用的比较器是什么型号?输出是不是开漏的啊?

网友:
比较器 proteus里面不用接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