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430的最小系统板,但是一运行下面那个时钟初始化程序,就退不出去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void Init_CLK()
{
    uchar i;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 |= 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
        IFG1&=~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0;i<100;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网友:
晶振接的是多少?
OFIFG——The oscillator fault signal warns of a possible error condition with the crystal oscillator。
检查一下8M的XT2晶振看看起振了没

网友:
晶振接的是8M的啊,怎么检测他是不是起振了呢?

网友:
XT2的匹配电容是多大啊?

网友:
接了两个30pF的瓷片电容

网友:
估计是晶体没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稍微改下补偿电容的大小,比如改到20p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试试啊

网友:
看下你集成开发环境的调试工具设置正确没有。估计你用的是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