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000A升级到DM9000C的问题

楼主:
DM9000AEP升级到DM9000CEP:

最近有很多朋友,问到DM9000AEP升级到DM9000CEP,是否可以完全兼容。或者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可以这样回答:

1.DM9000AEP和DM9000CEP在管脚定义上是完全PIN TO PIN,都是LQFP48PIN,目前因为行业竞争巨大,低成本的芯片层出不穷,所以DAVICOM在近几年推出低成本的10/100M自适应的DM9000CEP。价格相对来说,DM9000CEP会低一些。

2.DM9000AEP是采用0.25um的工艺制作,DM9000CEP是采用0.18um,更小。至于功耗,目前尚未有定论,有人说DM9000A高,有人说DM9000C高。

3.DM9000AEP的PIN1,2,9是输出2.5V,DM9000CEP是输出1.8V。此AVDD_PW是连接到网络变压器的CT,然后通过RX,TX的4根线,回流到网络芯片上。也就是说这个输出电压的降低,并不影响整个电路。

4.DM9000CEP的驱动,跟DM9000AEP有一点区别,是在PHY启动部分,DM9000CEP需要时间长一点。所以在更改驱动的时候,主要把延时的时间设置的长一点。

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可以加我QQ:1173835224  张工

提供以太网的解决方案,协助

网友:
DM9000A,DM9000C,DM9000

关于DM9161A在抄表终端-集中器上的应用问题

从2009年国家电网提出大力建设智能电网之后,至2011年,普通电能表和终端给各电力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因本身业务是跟国企打交道,不论是行业的特殊性,还是2011年原材料的不断上涨,以及人工成本不断攀升,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巨大浪潮中被淘汰。

而少数企业因开发时间短,较多的参考方案厂商提供的方案,而忽略了一些周围器件的兼容性,以及特殊性,错误的使用了参考设计,导致批量生产出现较高的不良品。因此本文,简单的介绍了国网集中器带ethernet功能的方案,错误的使用了ATMEL公司的电路,希望能给各位工程师带来帮助。

在国网的集中器标准中,在上行传输方面,列举了几种传输方式:233M专线,载波,RS485,ethernet,公用电话线,无线GPRS/CDMA等等。在初期,各种方式都有被厂家应用(像三星电子,林洋电子,科陆,浩宁达等),而在部分中标地区试用后,有些传输方式受地理气候,以及信号干扰等影响,抄表的数据很不稳定。后发展到国网集中器标配ethernet。

在众多厂家使用的ATMEL公司的AT91SAM9260核心板,其中官方提供的标准电路,ethernet主要是推荐DAVICOM的10/100M自适应的PHY-DM9161AEP。DM9161AEP是台湾联杰国际在很早出厂的一款PHY芯片,因其DM9000等广受工程师的亲睐,所以即使在当今拼价的时代,DM9161A仍以中等价位,高性能的优势,被工程师沿用。但是在应用过程中,DM9161AEP是放在集中器的底板上,滤波器-FC1680放在载波模块上,而国家电网在其规范设计中,明确的把网络变压器的CT接到了3.3V电压,ATMEL公司索性把DM9161AEP的PIN1,2,9的输出外接了电源。正因此错误的设计,导致众多的厂家在批量生产的过程中,出现部分板子网络不能通信。

解决方案:
1.按照DAVICOM原厂提供的标准设计,将DM9161AEP的输出电压正常的给网络变压器供电,如果载波模块上无法更改,可以选用在底板上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相当于在载波模块上的变压器被当导线使用。
2.或者将载波模块上的3.3V的三端稳压IC,换成2.5V的输出的电压。这样也能解决问题。
3.如果按照第二种方法,后续换成低成本的DM9161CEP,就需要再更改一次。

如果有工程师有疑问,可以联络我。ic114114@163.com   张先生   18930070235

转载请注明出处。

提供以太网的解决方案,协助

网友:
这个输出电压的降低,并不影响整个电路

网友:
您好,我是爱欣文科技的沈鹏。
您提的DM芯片的问题,我可以帮助你解答。
关于DM9000AEP,DM9161AEP,数据手册,驱动,请联系我!
我们是DM芯片大陆的总代理商,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我的联系方式:leo_shen@axwdragon.com   18665815539  QQ:1608310420

联系人:沈先生  QQ:1608310420

网友:
DM9000AEP升级到DM9000CEP:

最近有很多朋友,问到DM9000AEP升级到DM9000CEP,是否可以完全兼容。或者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可以这样回答:

1.DM9000AEP和DM9000CEP在管脚定义上是完全PIN TO PIN,都是LQFP48PIN,目前因为行业竞争巨大,低成本的芯片层出不穷,所以DAVICOM在近几年推出低成本的10/100M自适应的DM9000CEP。价格相对来说,DM9000CEP会低一些。

2.DM9000AEP是采用0.25um的工艺制作,DM9000CEP是采用0.18um,更小。至于功耗,目前尚未有定论,有人说DM9000A高,有人说DM9000C高。

3.DM9000AEP的PIN1,2,9是输出2.5V,DM9000CEP是输出1.8V。此AVDD_PW是连接到网络变压器的CT,然后通过RX,TX的4根线,回流到网络芯片上。也就是说这个输出电压的降低,并不影响整个电路。

4.DM9000CEP的驱动,跟DM9000AEP有一点区别,是在PHY启动部分,DM9000CEP需要时间长一点。所以在更改驱动的时候,主要把延时的时间设置的长一点。

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可以加我QQ:1173835224  张工

本文来自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2&highlight=DM9000

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