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新手

楼主:
各位高手好:

                  小弟現在系統架構 是外部訊號經由"訊號截取卡"傳送至pc給matlab進行運算處理 然後輸出,

    而matlab程式 大部分是去外部值進來做一些數學運算, 因此我想以dsp 取代目前的(matlab+信號截取卡)

    但不知道該如何下手,因為本身對dsp不在行, 誠心希望有高手能夠指教一番!!!

若有高手願意指點,請與我連絡

信箱: happy3308@msn.com

网友:
一般DSP目标板通过计算机主板上的PCI插槽装在计算机内部,DSP程序通过JTAG进行在线调试:DSP目标板提供了许多动态连接库函数.可直接完成对目标板的底层操作,如Target_Open()--打开目标板驱动等。

TI DSP与PC主机之间的实时数据传输技术RTDX(Real Time Data Exchange)协议.并在主机中提供了工业标准的目标连接与嵌入应用程序接口OLE API(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因而能方便地与符合OLE API标准的第三方软件接口。实现与DSP的数据交换。

因此还有一个思路:在Matlab平台上控制底层DSP目标板进行数据的采集和处理,并把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Matlab平台上进行相应的数值处理和图形显示然后再把处理后的数据回传给底层DSP目标板,完成后续任务

Matlab仿真模块里面带有一些可以直接控制和操作的DSP板卡.但是这些板卡都是一些固定型号的DSP板卡.因此要实现在Matlab平台上控制一般的DSP板卡进行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还必须借助中介软件.这个中介软件就是Visual C++。这样便可实现Matlab与DSP底层板卡的无缝连接。

网友:
感謝kooking 的回覆
我現在想要 將matlab改成c code寫進dsp ,所以不會有matlab語言存在, 我需要一顆dsp 但在前期測試階段 需要接到電腦看訊號情況, 所以我需要甚麼連結到電腦?(邏輯分析儀嗎?)
只是做一些數學運算(加減乘除) 與 邏輯電路 哪個dsp 就可以勝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