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不清什么时候用_EINT()什么时候不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个语句的意思是使能全局中断,只要在使用中断就要使用!

网友:
一般在使用中断前开全局中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_EINT()是指开全局中断使用,当代码中使用到中断都要开全局中断。在执行中断语句时,全局中断自动关闭,如果要此时需要嵌套其他中断,要再次开全局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执行中断语句时,全局中断自动关闭
应该是中断服务程序ISR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