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计数器延时

楼主:
用fpga设计了四位计数器,在仿真时,输出脚q0,q1,q2,q3不能同时跳变。导致从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中间有一个暂态,如1000变1001的中间有0111的一个暂态。各种时钟频率都试过从10M到100M,都一样。请高手赐教。谢谢!!!!急!!!!!!!

网友:
大部分时候这种毛刺不影响系统

有的时候,比如用这些输出组合做时钟(这是非常垃圾的设计思路),不要用这方式。完全能用其他方式。如果你的输出不做后面的组合时钟,那你可用现在计数器的另外一个沿打出去或是干脆用格雷码

网友:
  代码和仿真过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 无图无争相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的, 只要这个暂态不影响你的结果就OK, 这说明仿真与实际系统比较接近!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