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430型号?有无线发射模块CC1101,还有液晶模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带段式液晶驱动的MSP430F4XX
带CC1101的可选CC430系列
其他例如你要驱动CC1101和普通液晶,只要接口够用就可以了
如果无成本限制,还是用5xx系列的吧,资源多,方面以后扩展。
详细选型请登录TI官方网站查阅

网友:
你的应用是什么?做什么产品?需要什么外设?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找的是带sub 1G模块,lcd driver的msp430,可以使用MSP430F6137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家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