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4152读写操作的问题

楼主:
void flash_read_kuai(unsigned char * Ptr)    //*ptr为flash地址指针;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
    RamCode=*Ptr;                                 //ramcode为要放入flash内容的地址
      Ptr++;
   }
}

void main()

{

flash_read_kuai((unsigned char * )0x1080);

}
这个读操作编译没问题,为什么仿真调试时在Watch窗口查看变量RamCode显示nuavailable?读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RamCode=*Ptr;                                 //ramcode为要放入flash内容的数组

网友:
RamCode是全局变量?你让程序halt就可以了

网友:
RamCode是全局变量,unsigned char RamCode[ 10 ];
我想把FLASH中0X1080——0X1089中的十个字节读到这个RamCode数组里,进行单步调试,在IAR编译环境中的WATCH窗口中看这个变量中的内容显示为错误。。。。。。我就郁闷了,,,怎么都不行。。。。难道是程序错误吗???这么两句读操作程序不对????额滴神呀。。。。。额快要崩溃了

网友:
你加个extern声明一下这个变量

网友:
不行,,加上extern就会编译出错,,,extern是外部变量声明。。。puzzle:

网友:
我终于解决了。。。。。程序没问题。。。。。是IAR环境中WATCH窗口,应该把ramcode这个数组输入到窗口,而不是右键添加到窗口。。。。

感谢楼上的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