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16AD输出PWM不能连续输出

楼主:
#include <STC12C5620AD.h>

#define TOP 1000    //范围0-65535
sbit PWM=P3^4;
sbit EPCAI=IE^6;
unsigned int PER; //高低电平缓存

bit i=0;

void PcaInit()
{
 CCON=0;
 CMOD=0x01;

 CL=0;
 CH=0;

 CCAP0L=TOP;
 CCAP0H=TOP>>8;

 CCAPM0=0x49;

 EPCAI=1;
 EA=1;
}

void pwm_da(unsigned long ang)

{

 PER=(ang*1000)/270;
  CR=1;    //
// while(1);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va =0;
 PcaInit();
 while(1)
 {
    pwm_da(va);
   if(va >= 270)
   {
    va=0;
   }
   else
   {
    va = va + 1;
   }

 }
}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using 1
{
 CCF0=0;
 i=~i;
 if(!i)      //判断标志位,如果为1
 {
     PWM=0;
  CL=0;
  CH=0;
  CCAP0L=PER;
  CCAP0H=PER>>8;

 }
 else
 {
  PWM=1;
  CL=0;
  CH=0;
  CCAP0L=TOP-PER;
  CCAP0H=(TOP-PER)>>8;

 }

}

用PCA的软件定时器仿PWM输出,然后经过DA处理输出0~5V,但是pwm_da(va)中的参数如果是常数则没问题,但是用可变变量作参数,DA输出就会停在一个值,并没有变化。如程序所示,请教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
变量赋值了吗?数据类型是否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赋值了,现在问题解决了,在va = va + 1;后加一个延时就可以了,va加数的速度太快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