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isp max232epe 下载电路图

楼主:
用max232epe做下载时,max232epe周围周围的几个电容要用多大的,还有周围是接4个还是5个电容,请求高手的帮助,谢谢!!!

网友:
参考max232epe芯片的数据手册,百度和官网都有。最早用的好像都是10uF的,现在我用的国产的MAX232,具体后缀没看过,用的是1uF的,电路板上用的是0.1uF的贴片电容,都可以用。至于四个还是五个电容,数据手册上也有,最少四个,最好五个。电源和地直接的的那个不是必须的,但我一直都加着呢。

网友:
很简单,直接按照芯片的资料做就可以了。我用的是插件的5个10uf25v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