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2-20):
求助
正在学习RS485和RS232,想找一些关于5438和他们的实例、程序。
学习
程序

网友A:
回复 楼主:
查看详情
可以参考一下demo code

网友B:
RS485和RS232都是使用串口即可.你只需要查看UART的例程就行了。
需要注意的时RS485是半双工,RS232是全双工。 RS485发送和接收时需要设置方向。

网友A:
可以使用MSP430F5xxx的code example,具体在ti的官网上下载。232/485都使用同样的UART。485多一方向控制

网友C:
其实很简单的,RS485是主从结构的,从机需要设置地址,当收到的地址正确后,可以继续接受数据,然后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