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测速问题 急求......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直流电机测速模块     测速采用红外对管,将电机的叶轮置于红外对管之间,叶轮转过,挡住对管,产生中断,给单片机,从而实现计数,进而计算出电机的速度。  下面是测速程序:

 void init0()  //定时器0,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T0工作在方式1下
   TH0=(65536-50000)/256;  //置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T1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
   IT0=1;     //设置外部中断为下降沿触发
   TR0=1;     //开定时器

}

void INT0_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speed_sd++;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T0的中断函数
{
  EA=0;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
  if(time==10)
  {
    time=0;
    speed=speed_sd;
   speed_sd=0;
  }
  EA=1;
  TR0=1;
}

 void cesu()
 {

 speed=speed*2;
 bai=speed/100;
 shi=speed%100/10;
    ge=speed%10;

    display(0x03,bai);
    display(0x04,shi);
    display(0x05,ge);
 }

 /*********************************************************************************

   主函数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0();
   while(1)
   {
     if(con==0)
       cesu();
   }

 }

显示是通过1602显示的   显示程序是正确的所以没贴    0.5S更新一次数据      测试的时候显示数据变的很快 稳定不了  请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没?  很急.....还有问一下  一般的那种5V直流电机当加5V电压时转速为多少???    哪位大哥有做过本题目的请教下你们的方法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首先你要验证一下你的程序对不对,方法很简单,用一定的频率去遮住对管记下次数然后看和单片机处理的结果对吗?如果采集的数据是对的话,可以以一定的频率采集,然后采集回来的数据进行虑波处理,然后把处理后的数据更新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了 , 脉冲经滤波,放大,整形出来后我用示波器看过 脉冲整形出来很好 幅度也够......我单写了个计数的程序 验证了这一块没问题的 我之前第一次写的程序显示没什么问题 显示数据也很稳定 就是计数跟脉冲数不一致 拿第一次写的程序测出来5V的直流电机每秒的转速能达到200多转 肯定有问题了 个人感觉不可能这么快 下面是第一次的程序:
void init0() //定时器0,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T0工作在方式1下
TH0=(65536-50000)/256; //置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T1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
IT0=1; //设置外部中断为下降沿触发
TR0=1; //开定时器

}

void INT0_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speed++;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T0的中断函数
{
EA=0;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
if(time==20)
{
time=0;
t1=1;
}
EA=1;
TR0=1;
}

void cesu()
{
if(t1==1)
{ t1=0;
speed=speed*2;
bai=speed/100;
shi=speed%100/10;
ge=speed%10;
speed=0;

display(0x03,bai);
display(0x04,shi);
display(0x05,ge);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init0();
while(1)
{

if(con==0)
{cesu();}
}

}

一时间很想不明白,,,,呵呵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