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状态机设计秒表时遇见的问题(求教)

楼主:
做个秒表 0-59

flow_out flow_in 连接时 的时序仿真结果如下

flow_out flow_in 不连接时 的时序仿真结果如下

请问为什么 flow_out 和flow_in 连接时 的结果里的 flow_out 是在low_num 为0001 时 有输出1而  flow_out和 flow_in 没连接时 的结果里的 flow_out 是在low_num 为0000 时 有输出1而 难道连接 flow_out和 flow_in 会影响前面一级的输出(flow_out)?附件是我的设计文件(求指教)因为state文件里少了个分频文件 现在更新为state2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my_state源程序:(显示0-9)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y_state is
port (        clk: in std_logic;
                flow_out:out std_logic;
                show: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architecture one of my_state is
type mystate is (s0,s1,s2,s3,s4,s5,s6,s7,s8,s9,s10);
signal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mystate;
begin
process (clk)
begin
flow_out<='0';
case current_state is
when s0=> show<="0000";next_state<=s1;
when s1=> show<="0001";next_state<=s2;
when s2=> show<="0010";next_state<=s3;
when s3=> show<="0011";next_state<=s4;
when s4=> show<="0100";next_state<=s5;
when s5=> show<="0101";next_state<=s6;
when s6=> show<="0110";next_state<=s7;
when s7=> show<="0111";next_state<=s8;
when s8=> show<="1000";next_state<=s9;
when s9=> show<="1001";next_state<=s10;
when s10=> show<="0000";next_state<=s1;flow_out<='1';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网友:
思路是这样的 my_state是个状态机 0-9循环 到9时flow_out输出为1 flow_out作为inst状态机的时钟信号 使inst从 0-5 循环

网友:
就是 flow_out flow_in 不连接时low_num输出为0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9 0 2.....
而flow_out flow_in 连接时low_num输出为0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1 2.....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解决啊 发了这么久 都没个人回应 都 7,8天了